惠普V300 945集显logo 掉电

楼主(2012-05-04):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v3000 ,LOGO掉电 南桥换了还是掉电,有哪位高手修过,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出现问题。
芯片
掉电

网友:
boss刷了么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在说!

网友:
显卡呀,都这么多了哎 !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易淑伟
反对楼主:
人家说了集显了

网友: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是原机显卡,而且干过,我估计就是显卡了,

网友:
集显的,显卡的可能性不大,楼主,电流到多少掉啊,有没有焊过CPU的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