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5的主板维修反复重启

楼主(2012-05-04):
我有块845的
主板维修
。反复重启。屏亮一下就重启。内存旁边就这个我把它拆了。板子上标U13 芯片上是1250M 406093 请问下这个零件叫什么。这么检测其好坏。谢谢。。
芯片
主板维修

网友:
黑漆马糊的,看不清楚啊。
可能是内存供电,也可能是其他的,说不准。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吗??这个好像要通电测量好坏

网友:
应该是给内存上拉供电的稳压器。
同意楼主:
5.0
我是只狼
同意楼主:

网友:
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啊
同意楼主:
5.0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跑跑线,看连到哪里

网友:
看不清楚,像这样的芯片量的话量大概,没有直接换掉

网友:
1.5A /3A总线终端稳压器

网友:
好像有些板没有接硬盘或系统有问题会一直不断重启

网友:
内在供电用的

网友:
是内存供电芯片啊。我想问下它的官方叫法是叫什么。
名字
线路板U表示

网友:
拆下之后能正常了?

网友:
那就找个一样的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