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E3-ASUS-Deluxe主板维修记

楼主(2012-05-04):
ASUS P5E3-ASUS-Deluxe主板维修
今天接到一台P5E3-ASUS-Deluxe-,带WIFI;故障:CPU跑不完。拆板,接上代码卡,跑C1,C3,D1,D5。然后不跑。量几大供电,正常。换内存,一样。换CPU,跑完了。难不成是CPU坏了?把CPU拆下来放其它主板上一跑,也是好的。问题出在主板上。几大供电都正常,首先想到北桥,但把别的CPU放在这板子上也能跑完,自己机子上的CPU在其它机子上也正常,那就应该与北桥无关。想到可能BIOS可能会造成,刷BIOS到最新版本,好了。一切正常。这个是无缘无故就造成不兼容CPU,BIOS还是有很大关系。

(就这配置,客户一万多配下来的。呵呵。有点儿牛)

网友(点评):
这对LaJi 一万多,n年前配的也难说。

网友:
我感觉你说的代码是CPU已经过了内存没过而已。

网友A:
D1.D5一般都是按显卡不过处理。
换显卡,不行就刷BIOS。

PS:一万多的电脑用这种破机箱?

网友:
我不看好华硕,给戴尔代工的显卡,那叫个垃圾,简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比厕所的石头还要臭,还啥破磐石

网友:
   一万多的电脑用这破风扇?

网友B:
一万多买的!的确很牛!风扇怎么还是种垃圾的原装风扇!至少也是个液冷吧!硬盘都可以买固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D5一般都是按显卡不过处理。
换显卡,不行就刷BIOS。

我也认为这一万多着别人烧得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万多买的!的确很牛!风扇怎么还是种垃圾的原装风扇!至少也是个液冷吧!硬盘都可以买固态了

这个是以前的主板。还不是最近的。所以还没用固态。

网友:
路过中学习……

看见“学习”这两个字就想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被扣分了

网友:
hjq
不要灌水 担心扣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huanfadiannao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很不错。供电扎实,风扇不好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电脑

网友C:
想知道显卡下面那个是什么 是声卡吗怎么还外接供电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些真的有坏毛病,我朋友曾经有过删除个系统文件,最后居然连自检都没过无法开机,最后发现居然是光驱和主板兼容不好,但是之前都能用的,真是叫我们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显卡下面那个是什么 是声卡吗怎么还外接供电

终于有人问到这个了。这个独立创新声卡。

网友(点评):
声卡是创新X-Fi 吧,好像是SB0460的样子。

网友:
华硕板子,怎么看怎么玩,就是不想玩华硕的,头大是。

网友:
看一下   见识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线看着杂乱,CPU风扇太垃圾了 。

网友:
故事是被坑了,1万多能配个炮楼了~!

网友:
华硕的怪毛病确实多  风扇真垃圾点了 最起码也得弄个热管的吧  我就喜欢那创新X FI声卡

网友:
学习下,长见识

网友:
呵呵,正常是不过内存的,以前也遇到,cpu用一段时间不能,和主板兼容的,没有考虑bios,谢谢楼主

网友D:
嗯。很多问题也是得要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估计ASUS工作人员也会说,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很多问题也是得要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估计ASUS工作人员也会说,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呵呵。

嗯嗯,是啊!对于现在的新主板还真的不好整

网友:
刷BOIS真的能解决很多问题啊!一万多的机子,配这些风扇...看起来像山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