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78的主板

楼主(2012-05-04):
一块478的主板,可能是时钟有问题,刚开始时插上诊断卡,CLK灯不亮,测量相关的电压,330排阻1.6左右,均正常,供电电压3.3左右,晶振压差0.1左右,换过晶振后,晶振的一脚电压为3.3,一脚为2.4,明显高了,刚开始时诊断卡的复位灯亮,过一会不亮,ready灯也不亮,是复位电路坏了,还是时钟电路,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 别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晶振吧

网友:
  查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 电压是否满足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32.768是否起振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查复位。

网友:
说的比较乱,按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都正常的话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