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N148上网本拆去电源管理芯片上电会烧坏那些元件

楼主(2012-05-04):
帮朋友修理三星N148上网本,不开机,拆下主板上电摸到电源管理芯片(芯片上标注CJ=CB,型号应该是RT8205AGQW)发烫严重(最后查到是芯片17脚接的C775短路),因为没有学过笔记本电脑原理,平时修理液晶电视,显示器,于是平常修法,拆下芯片上电,立即烧坏了网络芯片(88E8040-NNB2 )和南桥(CG82NM10)也烧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还会有那些元件也会烧坏?

网友(点评):
3v 5v上管击穿的话,烧得东东就不少了啊,楼主不小啊,

网友:
KBC也有可能烧坏 这个你自己可以量得到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南桥和网卡烧掉了呢?cpu电源管理芯片去掉上电,CPU供电管子一般是必挂的

网友A:
直接换板,这个你肯定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这个你肯定不好搞!

惨了,本来换一个电容可以搞好,现在损失惨重,无知识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惨了,本来换一个电容可以搞好,现在损失惨重,无知识的后果很严重。

修不是很熟悉的东西时,一定要先看看在动手!不能盲目呀!

网友C:
不烧则已,一烧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是很熟悉的东西时,一定要先看看在动手!不能盲目呀!

这次要交学费了,心急了点,还是按步学好焊BGA先得,一步一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烧则已,一烧冒烟

先是网络芯片冒烟,再来南桥也冒了,CPU肯定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