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不花进系统花,用集成不花 求救中

楼主(2012-05-04):
联想Y460 开机花屏,停用独显后 用集成的不花。 显卡ATI HD5650 BGA 重植 故障依旧。大家看下不是屏线的问题吧 还有I5的CPU 影响独立显卡吗?  显卡电压 组织都正常
用集成时 一点也不花 显卡的驱动也重装过了 系统也做了 一样
独显是花屏这样
现在是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大家有遇见的 给个建议 谢谢

这也属于 y46 系列通病,我的帖子没写,因为我也找不出原因,这种板子我们都是换的,搞不定

网友:
比较新的故障,希望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换显卡啊,Y460修了好多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 CPU 会不会影响到显卡

网友:
有CPU 换上个看看 不行定个显卡了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 试下   !!

网友:
偶觉得可以换换系统,然后再换驱动,实在不行的话,再去考滤显卡!

网友:
显卡呀,直接做下,不行就换!

网友:
修过类似的重值显卡好的。

网友:
等修好 分享经验啊

网友:
独显bga丛植!上面的大神说cpu也可换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啊,因为有很多就这样的,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A:
通病就是显卡

网友:
理论上因改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先重做下  不行就换喽

网友:
我咋看起来觉得换个原装驱动在换显卡?

网友:
没有CPU可换的情况下,看来只有重植才能得知结果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再说。

网友:
-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阿  然后再修显卡

网友:
可以试着把显存干了。

网友(点评):
干下显存。或许有收获哦。。。哈哈

网友:
ATI的显卡爱坏,坏了会花屏

网友:
显卡,显存的嫌疑也比较大

网友:
还有看楼上说的… 请问什么显卡坏不会造成花屏啊?

网友:
ATI的显卡容易坏掉,换一个就可以了。我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了

网友:
没遇见 来学习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先插显示器,确定是不是屏或屏线的问题,然后在看显卡,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还没解决呢 但我找了个好的Y460 马上拆开 换个屏试下 在换个CPU 试下 有消息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先换个试试看楼主,不行显存了

网友:
我上拆了个Y460可是很新的 就为修这本子 换了CPU原CPU 是I3 330 换个I3 380 还是花屏 ,顺便把屏也换了 还是花呀 ,这机器已经排除是系统的问题了 我换了硬盘做的系统 一样花,今天也排除屏 和CPU 的问题了,我可以很踏实的定个显卡(现在没货) 等回来换上试下了

网友:
有些屏不支持高分率,看他是不是换过屏!不是屏线导致的,要不就是驱动!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么 这显卡一般不容易坏啊 遇到都是显存的

网友:
我了个一样的本子就是CPU不一样的,什么屏呀屏!线呀! CPU 呀!都换了 也不是系统驱动的问题,我本人觉得不想显卡,怀疑显存大些,但显存8个也多不好办,但很多人说显卡坏的多 我先定个等回来看看。不行再修了

网友:
台式机 遇到过一次 是AMD 的CPU 进系统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就是显卡
小辉辉也来啦
辉泰维修
你这是灌水 哈哈哈
详情

网友:
ATI的显卡,一般要换,重植球大多没用。好用也活不长久

网友:
心片有问题重植有什么用,换显卡啊

网友:
换显卡好,

网友:
Y460显卡问题lenovo越做越水了

网友:
显卡 先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