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楼主(2012-05-04):
  开始接到客户机时进系统一会就死机不动了,开始判断是系统或者硬盘有问题,拆下硬盘重新换个测机硬盘装系统,还是一样故障,然后仔细一想这机北桥和CPU 容易坏和客户报完价后拆机,订了北桥芯片等待,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了上去,开机电流在1.7到2.0左右来回就是不显,郁闷,,怀疑没做好桥又重新加焊一遍还是一样,是不是i烤北桥时显卡给烤虚了?????本想把显卡摘下重新做一遍,突然想换个CPU的想法一闪而过,马上找了几个CPU试,前两个不行试第3个,哈哈。。。电流好像正常了2.几A来回跳一接外显OK亮机,装机测试了好久一切正常,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CQ40的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AMD的CPU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