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自己清灰后开机读条慢,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4):
客户送来CQ40
笔记本
,自己清灰后开机读条奇慢,5分钟都没读完,进PE也是一直读条,换过硬盘,内存、cpu都一样,遇到过这现象的指导下,是什么原因啊?
笔记本

网友:
读条很卡,一直在那读

网友:
南北桥也做了,没好,应该是哪个小地方坏了吧,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的啊?

网友:
这是显卡加载 烤下显卡 不行就换

网友:
CQ40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把读卡器的卡槽 清理一下,注意一下细节 不要动不动就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