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大们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2-05-04):
如题,联想SL410K,广达的主板,保护隔离看不懂啊,求老师们帮忙给分析下啊!万分感谢!

图纸在下面这个链接里,我就不传图纸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8260-1-1.html

不好意思,这机子是进水了,保护隔离不过,当然也没待机了,88731的ACIN信号被拉低了,换了88731就好了,不过我实在是看不懂这个电路啊,所以求老大们解释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88731的和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你是不是要先说一下,你那个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你是想整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
同意3楼, 你这电路也太大了吧。整个分析。谁那么有时间啊。

网友:
没3V   5V待机?

网友:
所以ACOK(13脚)是高电平导通了。PQ2. 拉低PQ5第二脚,ACOK与8731LDO导通。
同时ACOK通过PR16导通PQ32拉低隔离保护管的G极。。从而得到VIN主供电。
还有个PQ7不会拉低上面的电压的。因为中间有个PD8就算PQ7第三脚为0V。PD8 2 脚也是0.7.照样导通PQ32
话说回来。因为这里是适配器供电的。D/C#为低电平的。这信号是由IO发出的。此时的IO还没有得到供电。。所以。。。。。
图中标明了。。外面的你应该看懂得了吧。不懂的可以再问下。。

网友:
非常感谢回答,我想请问一下:图中像PQ5、PQ4那种三极管是什么三极管?好像BE极之间连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