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更换一体高压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04):
本人今天维修一台aoc的显示器,查出来是高压板的问题,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子,所以用通用的高压一体板代替。这个板子上标有fb保险标志的有三个左右。我用万用表量了下有一个有12V左右的电压,是在电源开关管旁边的其它的都没有12V的电压,我把保险的一头断开,另外一头接通用高压一体板的12V电压,地线接在电容的负极上,on/off接在控制的2号上。但是一插上电源线,保险就啪的一声飞掉了,接着又啪啪的几声烧了好几个我赶紧把电拔掉,看了下电源部分的iC烧了,色环电阻也烧了个。各位你说这样的接法用错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我想问下。如果我不接在保险上,直接接到电容的12V正级上,地线接在电容的负极上。再把on/off接上,原先的高压不断开有什么后果没。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
你接错地方了。。应接在开关变压器次级,,也就是电源冷端,,,

网友:
你这样接,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
楼主看来没弄明白基本的电路原理。。。这个要接变压器整流后的12V上面呀。。。

网友(2013-01-29):
你忒帅了  我认为 12可以接在25V的电容正极上 GND也可以接在负极上 可是你的IO接哪去了啊 接在 电源上了啊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