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QA2100不触发

楼主(2012-05-04):
版号DAOKH2MB6A3

来的时候不通电,我电流表显示0.00我以为公供点没电压就报价了。结果,拆机一测,待机电压都有,,烦了。。我不怎么懂上电时序。用另一电流表一测,0。01A。按开关,电流无跳变。这哥咋办啊,IO南桥都换了。。都没用,跟原来一样。    开关有3。3按下有跳变。IO是87541,开关接第二角。。    IO晶体我没示波器,电压量显示0.6V  0.3V  南桥晶体1.3v   1.7v   晶体也换过了,现在不知怎么修了。。。帮帮忙啊,,太急了描述得都不清楚。。有人修过这个机器没啊,好急的

网友:
对了,板号忘发了。DAOKH2MB6A3        顺便把IO  87541    PDF发上来。。分少的不要下啊,坛子扣分的,我不会弄不扣分的。。87551=87541的,不要说我发错了,我晕死,,,,机器型号是nec a2100  没有Q  太急了,多打了个attach://

我积分太低,不能下载,否则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有人没啊,解决不了我死定了。。。。

网友:
换个3V5V管理芯片

网友:
j 是MAX1632  这个芯片我暂时没有,请问为何要换它呢

补充内容 (2012-5-7 09:57):
3。5V都出来了,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

网友:
NEC好多机都是电感和保险出问题的,你查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A:
zai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确实不好修。你先把所有的供电测量一遍。。0.01A估计MCU没工作。。。

网友:
不要盲目更换元件,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最好确认他的工作状态以后,。。。。。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先确认,在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ai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确实不好修。你先把所有的供电测量一遍。。0.01A估计MCU没工作。。。

真想扣你分,还MCU。。你当修显示器呐

网友B:
因为你都南桥换过了,IO也换过了,为什么不先换个1632呢,几块钱的事情,换南桥不要钱??这个就是待机可能没工作,如果3V5V有,可以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都南桥换过了,IO也换过了,为什么不先换个1632呢,几块钱的事情,换南桥不要钱??这个就是待机可能 ...

3。5V都有,晶体电压低其中一脚跟IO不通,我照图连上之后待机0.01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论坛里好多关于时序的帖子。搜索看看就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