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5-04):
待机电流0.01A,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板号是LA-4103P,测量开机按键电压1.8V,而且这个时候自动开机了。问题很明显了哈。看了一下LA-4102P电路图。发现R593一端电压是3.3V一端是1.8V.测量R593居然是通的。用风枪吹开一脚测量,阻值是正常的。调一片KB926QF-D3换上机器OK。看图 靠,FLUKE-17B买回来三年了没有用过10次,今天才发现我们普通表用二极管档判断短路否,这个表是用电阻档。以前也用二极管档去测,总是不对什么都是短路的。NND还有一台G470进水二修机。HM65,EC,电源芯片,网卡全坏的。还有人为的缺件。不怎么想修了

网友A:
17b 二极管档可以测是否短路。只是值只有一半。比如50欧姆的值,它大概就是二极体值20左右

网友:
17B 确实就是这样子,,刚开始用的时候不太好用,

网友:
应该是个不错的吧!!

网友:
很简单的经验  呵呵

网友:
还是用蜂鸣档吧,二极管档测二极管和MOS管好用些

网友:
问题虽然很简单,不过楼主还是把板子给搞定了,总结一句话,  EC坏,把开关3.3V电压拉低,造成触发无反应

网友:
17B 跟万用表不一样吗?

网友:
期待挣钱了也买个FLUCK-17B

网友:
我也想买个好表   LZ有好用的表推荐吗

网友:
EC短路 拉低开机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 二极管档可以测是否短路。只是值只有一半。比如50欧姆的值,它大概就是二极体值20左右

这个还真没注意,只是觉得比实际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 二极管档可以测是否短路。只是值只有一半。比如50欧姆的值,它大概就是二极体值20左右

以前没有注意

网友:
感觉国产中胜利的万用表还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