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23 触发掉电

楼主(2012-05-04):
板号GD1
待机0.016,触发后,到0.16左右。

测各个电感,没短路
经测,发现MAIND只有2.2V

换PQ36还是一样掉电,15V 正常

网友:
- - 期待楼主修出来,曾经遇到是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努力吧 我之前遇到过有待机  不触发的      ,飞了根线 结果CPU电压就是不出来

网友A:
main on正常的话,pr122电阻阻值是否正确,pc111拿下试试都好的话考虑后续原件拉低

网友:
这种只有断开前面,慢慢一段段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 on正常的话,pr122电阻阻值是否正确,pc111拿下试试都好的话考虑后续原件拉低

电阻正常,电容主板上是没料的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