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闪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4):
一杂牌液晶,应该是DIY的,闪屏,不是背光的闪,闪的是图像,闪的时候能看到图像的,不定,有时什么都看不到。
换过屏线、驱动板,连高压板和电源都换过了,屏电路上的芯片全部加焊过。
有人遇到过这种闪屏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驱动程序刷对了吗

网友(点评):
驱动板换过

网友:
跟我那个一样,没点屏套件,没法试,现在还扔在那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8380-1-1.html

网友:
修屏吧  屏上电路检查下吧

网友(点评):
主要芯片补焊过了,请问要查哪些测试点?

网友:
这不就是屏坏了么? 要是换屏线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屏没问题的话 ,程序的可能蛮大

网友:
先重新写写驱动板,不行就肯定是屏本身有问题了。有些屏天生就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不是闪屏门的屏吧?
对了,vga线换了吗?

网友:
屏型号一定要说上来...

网友:
这种基本是屏坏了。点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哦,直接报废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是屏的问题,看第三张图片就知道这屏没价值修了

网友:
是屏问题。   啥都换过了。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比较难修了

网友:
刚弄好一台,三星的,跟前面2图一样,屏线问题,多插几次好了!

网友(点评):
我连屏线都换过了,也在接口处摆动过

网友:
某些特俗的屏和通用版不兼容,还检查不出来到底啊是屏不好~!

网友:
没得修了 。。。放弃吧/

网友:
碰到这样的屏,直接找一块新的来看。如解决问题直接就表明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