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真爱S5000 MOS发烫求助

楼主(2012-05-04):
机器送来的时候 上电不显示 复位灯没彻底灭 测量发现桥旁边MOS 的电压不对而且发黑了 把三个都换了 后上电正常开机 但是手摸这几个MOS 发烫严重 手根本不敢放上面 这样用肯定用不了几天就要返修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怎么处理的

是线性还是PWM,如果是PWM的就查查控制波形是不是失真了。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板子不是一个型号的,希望有人给我个思路!

网友:
检测电容看看

网友:
看看下管控制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换大功率的MOS管。

网友:
你的cpu风扇怎么少一页啊哈哈

高手 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
看这个MOS管连接那里,比如是否和电源管理芯片相连,也就是说看是谁控制这个MOS工作的。昨天刚修了一台和你类似的主板,是主板Q1,Q2管子都发烫,一会就自动关机,最后更换CPU管理芯片搞定。

网友:
你换上那两只管子后板子好了是吧? 这种管子发烫先杀控制极IC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一下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供电芯片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MOS 换同型号的,电压正常吗?不行换电管,量电容

网友:
看看下官,不行电管一起换掉!

网友:
换CPU 的12V供电MOS管,没有比它更耐高温耐压的了,示波器你有吗?测测电压稳定不,不稳定就把电容换大点的。顺便说下你的风扇叶子要换了哈哈。。。。。。。。。。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周围的电容

网友:
你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有两个可能: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像楼上有人说的那样换芯片就好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此板在别的地方被别人换过,所说对不上号也能用,但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3个MOS 不是PWM 是线性的 我示波器捕捉G 级电压比较稳定 这几个MOS都是给北桥供电的 会不会北桥过流 导致这几个MOS 发烫严重

网友:
丽台的主板 换下滤波的电容 电感 试试 电流不纯净 会导致MOS温度偏高

网友:
   控制这三个MOS的芯片是LM324 更换过了 电容也换过了 MOS管肯定没有代换错 原值代换的 开机一会还是发烫 三个MOS管当中有2个MOS输出1。8V 对地分别为60 84欧姆 还有个MOS输出2。5V 对地600欧姆

网友:
既然正常开机了,就想想怎么解决散热呗!自己DIY个垫子和风扇!呵呵!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