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2-05-04):
请教大家个问题啊 谢谢
比如我住3楼,房东住1楼,房东用的tp路由器上的网,我从房东那牵了跟网线到我的3楼,我插上线就可以上网,还要其他人要用手机 笔记本上网,买个无线tp路由器,那要怎么设置才能用无线呢?谢谢。

网友:
我在百度搜了下 大家看下是这样的吗bbs.ylmf.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7158

网友:
用网线直接接到他的路由器上,另一头接在无线路由器LAN上,把这个无线路由放在你家里就行了,手机和笔记本就可以收到信号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答案。你查下

网友:
我也想这样 学习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用设置了,直接连接上就可以用了。

那两个路由器都是TP的,他们的网段都是一样的,会起冲突,

网友:
用从房东家拉过来的网线接到你的无线路由wan上,然后把你的电脑跟无线路由接上,在dhcp里面把你的无线路由器网段改一下,然后设置的时候用动态ip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