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过机器开的多的时候有网络不通的吗?

楼主(2012-05-04):
有遇到过机器开的多的时候有网络不通的吗?网吧全千m到桌面无盘系统,电脑上机多的时候有台电脑就进不了系统了,网线全是从天花板套下水管的不会被老鼠咬断的。

网友(点评):
见过”高手”用普通路由接20台电脑的,卡死,全部掉线,但 ,不是进不了系统,你这种情况应该查你的路由和你连接的数量。连接的客户端数量超出路由的负荷了

网友:
老鼠咬线的话  应该全部上不了。

网友:
具体说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
遇到过,不过我的是路由限定上网机数

网友:
无盘没提示。后面灯时闪时不闪水晶头换过n个测线仪测也通,有没有啥大电流干扰会出此问题的。

网友:
电脑上机多的时候有台电脑就进不了系统了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吧

网友(2012-06-09):
功率不足,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