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上网本 换屏 失真问题

楼主(2012-05-04):
一个假hp上网本 屏坏  同行送修  同行之前已经换了两个和摔坏的完全同型号的11.6寸屏  失真且有微闪  进系统后有竖线  但他有个10寸的屏  换上去却完全正常
送我这里检查  发现的确如此  我检查了屏线  没有断线 加焊了三合一的桥 (南北 cpu合一) 兑换屏码 故障依然  这就非常奇怪了 换原型号一样的屏会失真 换其他不同尺寸的屏却正常 这这难以理解

屏 型号:KD116N1-30NA-A1
类别:TFT   LCM
点阵: 1024 (RGB)×600  dots
外围尺寸:268.0(W)X161.5(H)X3.6(D)
AA尺寸:256.05(W)X144.0(H)
TP:without
IO:6bit LVDS
PIN 数:30

网友(点评):
帮楼主纠正下 那个是CPU+北桥 是二合一 旁边那个黑的是南桥

网友:
损坏的屏幕上是不是有识别芯片?
屏电路板上带点的那个芯片,把它换到新屏上实验下吧。

网友:
场行心片有问题

网友:
场行芯片? 我第一次听说主板上有这个?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其他同尺寸的屏试了吗?

网友:
地线问题,从主板飞个地线到屏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攻略?

网友:
如果是失真,换了2个屏都是这样,那你就看看摔坏的那个屏有没有码片。如果没码片,那就在屏上和主板在连一根地线试试.

网友:
4楼的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遇到过 bios里有设置用何种分辨率的屏 你看看这款本的bios里是不是也有类似选项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机把上面整个换掉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没解决 另接地线试过  码片也换过 无效

网友:
估计就是屏上的码片问题 把旧的换上去估计就OK了 或者直接刷个程序上去啊 以前是好的 换个屏不会导致主板问题的 除非是坏屏

网友:
可能是11.6的屏幕分辨率太高的问题
检查一下10寸屏是不是800x600?
估计显卡驱动不了太高的分辨率,负载稍大

网友:
我想也是那码片的事儿,一般戴尔的老屏 也会这样 必须换原来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