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d630集显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12-05-04):
机器拿来裸板 测了下  无短路,各组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没电压!测6202全部供电正常,VID脚阻值正常!继续当测到35脚VR_OK得时候发现时个低电平!这个 电压好信号不应该是低电平啊,看到U27  2PIN 12PIN 9PIN 10 PIN 电压全正常 1P没电压就继续往前查  查到U12发现它一脚没电压,两个8PIN都有电压!电阻R132上端有3.3 连接U121脚就没有了!就在想了是不是RUN电压不正常呢 ,于是就继续去量 发现5V  3.3V q77 q79  都有电压但是  1.8RUN 就没电压了  想不明白了  因为我量到块好板上市没有的  求解释   但是好板上R132下端有3.3V的     U12  U27   全换了   不起效!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R132导通  机器可以亮了,但是还没拷机 不知道怎么样       求大虾解释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阻坏没有哦   呵呵   可能就是电阻坏了

网友:
没有啊,料板上拆了个上去,20K

网友:
20K电压可以过去了呀,要么是有芯片把它拉低了,要么电阻坏了,电压过不去,要是拉低的你直接连也会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