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90vm2a-rs2h求助。

楼主(2012-05-04):
该主板能正常点亮,能进pe并用ghost安装系统,只是在系统安装过程中随机黑屏,黑屏后无cpu供电,无复位,无pg,按开机排针无法断电,强行断电再开又正常,总之就是安装系统时随机黑屏,黑屏后所有电压全无,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芯片虚焊吧

网友:
  供电负载带不动ui这,主查各个供电部分!

网友:
加焊北桥,再加个风扇散热试试。也倒着到这方法试试。

网友:
主板没复位就关不了机的。芯片虚焊的可能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