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芯片组,显卡怪问题

楼主(2012-05-04):
第一台,进水,处理后,外界花屏,内接无显示,加热无果,换新显卡一样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换过2个显存,没用

第二台,显卡温度用鲁大师测试下,瞬间到98度,清洗一样,加热变成外接正常,屏无任何反应,换了个新显卡,能正常显示,用压力测试,不到一分钟,就黑屏,电流在1,。09A,又换了个改良显卡,问题还是一样,压力测试就黑屏,或者运行大型游戏,加热下北桥也没用,

这2台机器都是intel芯片组的,显卡是n10m-ge2-s,北桥是pm45的,请问哪个大神指点下,怎搞

网友:
看看散热导管。用风枪加热一端,摸一下另一端的温度

网友:
我也怀疑是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是CQ40吗?CQ40也有PM45平台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
这种平台的问题,多数想显卡的问题,可是换显卡,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电路问题,还是买的显卡都有问题,垃圾的gt-105m

网友:
有个ATI的北桥坏的多,那个CQ40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