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自动关机

楼主(2012-05-04):
接修一台2243显示器客户说自动关机,修了块一个礼拜了还没找出根本问题,裸机不自动关机,程序刷了没用,换了电源板还是一样,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静电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么 特别是次级的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哦

网友:
按键板注意检修

网友:
我刚修了台E2220W就是这种情况!一就是驱动板问题!一就是按键板漏电造成!我去年修就情况是驱动板坏了换板OK!半年后又出现这种情况!换驱动板问题还是在!现在把按键板线拔掉了!试了几天没有出现这故障!按键是没有失灵应该是按键板漏电造成!话就三星的东西真的是垃圾!问题太多了!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稳压IC  滤波电容  按键漏电。

网友:
驱动板稳压IC输入脚前边串接的那个二极管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找了一台一样的显示器驱动板换进去,已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但是想把它修好,我把驱动板能修的都搞了就是没好,这个是触摸按键的,我有拔了按键试过还是一样。主IC拖了下锡,程序问题已经排除,5-3.3稳压管和3.3-1.8都换了,还是用以段时间就自动关机然后不动它又能自动开机了,这问题太有挑战了 希望哪个高手修都同样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驱动板电压部分

网友:
灯管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