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教下怎么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2-05-04):
小弟一直想装苹果系统 但是网上的教程写的不怎么懂 求个会装的 高手 教下我  在此谢谢了  本人 qq1060984606

网友(2012-09-16):
你什么配置,上配置....
你现在网上弄一个懒人版的(省事)
可以硬盘抽出大概27g的空间来装mac
7g作为引导区(放安装镜像)
20g作为安装系统的空间,然后根据你从网上看到的教程弄 在现在的系统(对了你是要弄双系统?不是用u盘)里面把最开始的img提取 然后修改(....) 写入7g的光盘区 然后开机变色龙 或者boottink引导 然后....可以看到了把,跟着来 安装.....然后再遇到的问题在想办法解决,度娘,谷姐都行............

网友:
希望高手赐教啊。偶也想学

网友:
用虚拟PC的软件装就方便多了

网友:
苹果机子换装WIN7的系统都难,这个问题还得高手来解决!

网友:
现在很简单了啊, 用Windows7-USB-DVD-tool 把win7安装镜像 制作成U盘里, 这样在实用工具---磁盘管理里安装win7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