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通病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4):
DELL 6000开机掉电,915集成的板子,怀疑可能是通病,开机测CPU电压1.0V,桥的供电和内存的供电1.5,1.8,和1.01都正常,电流跑到0.5A就掉电,CPU也换过,还是一样,请各位同行指点
cpu
掉电
通病
网游侠
一没有修好,二没有遇到许多类似的故障,怎么说是通病?

网友:
是通病的话,大家早就有提出了。
不要只想着通病来解决问题,还是自己多努力下,这样进步才快。
同意楼主:
5.0
钱程似紧
同意楼主:

网友:
离人泪
同意楼主:

网友:
裸奔最光荣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通病 哪有这么多 设计师 都是吃素的
同意楼主:
5.0
秋叶叶
同意楼主:

网友:
掉电有几种,差电压 ,转换电路故障,温度。短路

网友:
你看看CPU旁边有没有元件老化,量一下,接地的最有可能吧

网友:
此板供电都正常,且CPU已发热,用假负载测CPU的AD线阻值都正常,内存的的地址线阻值也正常,并且板子无短路的地方,电流跑到0.5A就掉电

网友:
学习来了,有结果了吗

网友:
这板子我这也有快,掉电,放了n天了 ,今天想修下,发现cpu做针脚都断了n多....

网友:
今天我们老板修了一个这样的故障电流跑0,39掉电,最后加焊南桥好了,之前客户拿来时候是进水的

网友:
dell的要看键盘灯

网友:
看CPU复位产生了吗,产生了就是硬启动完成,主要思路就要转移到POST过程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图分析下吧

网友:
南桥有嫌,加焊试试

网友:
不会有那么通病吧! 如是通病在官网有提出来了的嘛。 怀疑你没仔细检查啊! 先看看cpu的供电电路有没元件老化,或接地什么的 还有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同意楼主:
5.0
似水.....
同意楼主:

网友:
没过内存也会啊

网友:
电流大就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