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nw18 7171t 2台在手一样故障

楼主(2012-05-04):
动一下就死机 黑屏 ,有时不开机,换前桥一样,好多人修到这个机器一样故障 求解决

网友:
裸机 试试看

网友A:
BIOS电池重置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重置下看看

放电,恢复出厂设置都试过了,这个机器加上今天的3台了都一样的故障 头大

网友B:
会不会是有的地方与外壳接触短路啦? 装不好还是?看下外壳 与主板的安装是否到位! 一般台式机出现的这种故障都是这种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有的地方与外壳接触短路啦? 装不好还是?看下外壳 与主板的安装是否到位! 一般台式机出现的这种故 ...

不会的,3台机器不可能都没装好,而且一台机器全部都裹上胶带不让与外壳接触还是一样的情况,这个机器绝对是通病

网友:
无无意间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我上了一个t3400的u  u左上角断了一根针,上去之后没有任何问题,已经2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