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上去后触发掉电

楼主(2012-05-04):
显卡插上去后触发掉电, 用好的显卡插上去可以正常,用这张显卡插上去,按开机键一闪就没有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维友们都好热心帮助你. 先查短路吧
你要描述就描述清楚点。说的好像是主板问题那样。。短路了自然保护了,有什么好问的。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卡,全拆了MOS管还短
应该是显卡供电芯片挂了,MOS管也肯定挂了,换了就好

网友:
是宏硕的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路啦

网友:
是的,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哦, 也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短路了,查一查场效应管是否击穿。

网友:
给你支招一个,取下显卡测量12V供电的MOS管,中间和右脚的组织,几欧姆就是坏了,一般这个有两个的,你一个一个的测左脚和右脚的阻值为几欧姆的就是坏的,拆了换一个12V的供电的MOS管就是了,显卡主板上都一样的。这种问题出现时GPU温度过高烧的,做好散热哦~!

网友:
那不是说明此显卡有问题吗?就修显卡了!加焊、供电等吧

芯捷电脑 -10 楼主已经判断是显卡问题,求解如何维修。你.

网友(点评):
很明显对讯维学员有偏见

网友:
  吧显卡mos管换掉,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显卡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显卡 对地短路了       绝对的   !

网友:
有过这样的情况。拿来修的电脑触发掉电。检查原因显卡问题。拿下来量,有管短路。换了就好

网友:
显卡12V供电场管对地短路了,上电保护,可以打一下B1,B8,B10对地阻值

网友:
那个显卡坏了  一定是短路了 12V短路了

网友:
重点查显卡供电电路:电容,场管和管理芯片

网友:
肯定短路了啊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网友:
测量12V 核芯跟显存供电的MOS管

网友:
楼主查查显卡上供电12V和3.3V有没有短路,一班都是这两个短路会造成开机保护的。如果是显存供电和GPU供电短路的话,不会引起保护的。还有就是碰到特别的主板,金手指上面的一排电容掉了,开路了,或连接它们的数据线,有问题(开路或短路)也会出现掉电的问题,不过此时掉电和12V,3.3V短路掉电不一样,此时掉电是开机几秒之后才会掉电,不是开机瞬间掉电。希望楼主分别清楚。楼主可以参考下,不对之处还望各位大大补充。。

网友:
显卡坏了 短路了,,,

网友:
  显卡12V短路

网友:
供电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