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5-04):
联想显示器屏亮1  2分钟就灭打开有有两个灯管接口烧坏啦     电源板和灯管接口在一个上面接上电源好像变压器兹兹响是哪里问题

网友:
估计灯管有问题,高压打火,响的时候闻闻有没有臭氧味。。。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呢 变压器不会坏的 不是楼上的兄弟说的灯管坏就估计电压的问题 滤波方面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呢 变压器不会坏的 不是楼上的兄弟说的灯管坏就估计电压的问题 滤波方面也有可能

我想可能是滤波问题

网友:
变压器换一个 先把灯管换了  再查查高压板。。

网友:
现在屏能点亮但连电脑我显示图像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