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是屏还是显卡?

楼主(2012-05-04):
前天接一本,三星NP-Q70 拿来现象是,我手上刚好有一块133的屏,换上是白屏,就跟客户说是显卡的问题,今天加焊显卡后就成这样了 ,换了我自己的屏显示正常 ,大家帮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没加焊好呀?

网友(点评):
肯定屏坏了

网友(点评):
屏坏了撒 很明显的了 显卡的几率很小

网友:
感觉屏里进水了吧 或者有外力

网友:
这个样子,字符一点也不花,一般是屏

网友:
偏光部分浸液了 进水点左下角

网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也只能换屏了,不过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换块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像屏  会闪变色吗

网友:
不闪,也不变色

网友:
我看是屏幕

网友:
找块好屏试下吧

网友:
换了一块正常的呀

网友:
这样的求助,有意义吗?

网友:
屏坏了啊,楼主大人

网友:
看样子一般是 屏问题   这能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偏光部分浸液了,可以修复吗?拆屏擦干净可以吗?

也不一定完全对。如果真浸液了只能拆开晾晾注意防尘 不可以擦拭 会把纵横网纹擦坏导致散光

网友B:
把这屏的程序刷到你现有的屏上,在装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屏的程序刷到你现有的屏上,在装上去试试

不知道哪个芯片是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屏的程序刷到你现有的屏上,在装上去试试

是那个8脚的S24CS02A 吗? 可以对换试一下吗?

网友:
显然屏问题啊,屏那边的打打红绿蓝时钟 系统总线对地值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吗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已经用替换法解决故障了。那就果断换之。。。。

网友:
主板的问题也

网友:
肯定是屏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屏进液了,跟进液的现象差不多

网友:
最直接就是换屏试试

网友:
我来看看 随便学习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显卡没有加焊好

网友:
屏问题 你接外显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楼主应该站出来说到底换了屏是好还是坏

网友:
你自己不是都说换自己的屏是好的吗。那不是屏故障会是哪里呢

网友:
先试试屏,不行就重做显卡,就这两个

网友:
拿一块好并先把屏排除一下,,再干下一步!

网友:
换张屏试一下,很明显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先易后难    先换屏试试  不救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是屏的问题,我打电话给客户了,说黑屏(坏显卡)以前屏就是这样了,现在点亮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