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SD780相机提示:存储卡锁起?!

楼主(2012-05-04):
已将相机拆开清理过卡槽了,用万用表也检查了簧片触点,导通的,不知为何还是提示:存储卡锁起?!
有哪位网友知道,给个指点!
先谢过了!

网友:
没插卡看是不是导通。卡插进去再看一次。就能证明到底是接触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了

网友:
不插卡,没导通!

网友:
换张卡再试一下。如果插其它的SD卡还是一样,很可能就不是卡槽的问题了!

网友:
换过三张卡,其中一张是相机在用的,应该卡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换了还是一样,可能是接触不好,也有可能是相机电路不正常

网友:
卡槽问题   一般

网友:
用酒精洗洗触点试试看

网友:
现确定卡槽没问题。
有时不提示已锁起!
看来集成块虚焊的概率比较大??!!
不知那机器哪个是控制照片存储的?想风枪补焊看看了!
已做好变砖的打算了。。。。。。。。。。
以下是芯片代码,不知是否抄了正确:
ADV7521、E4571、WM1400、PD846、D6541,另外一块大的我看象CPU吧:C0311。

网友:
再补充几片芯片:ADD19001、8Z17K3、A3766、P2J30506、MAX8909C。

网友:
检测脚对地 直接秒杀  位置那个带锁的卡找找

网友(2012-06-05):
好的,反正准备变砖了,过几天试试,然后会给大家一个回复的!
谢谢!!!!!!!!!!!!

网友:
谢谢:pxlx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