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131175电路图

楼主(2012-05-04):
求E131175电路图

不是换不换通用板的问题,只想弄明白,提高一下自己,电压已出来了,坏的地方N多。这个显示器拿来的时候电压出不来。用通用板断定是高压电源。250V2.5保险已烧断,整流堆坏,P1337坏,5脚输出到开关的10欧坏、接地10000欧贴片坏,开关管坏,0.27欧坏,这些都换完了还不出,就剩2脚反馈连接的光耦了,87B的用187的换了5V终于出来了。
不过还没完,现在故障是按键灯闪,按键不能开关,还是点不亮显示器,按键板正常,要图没图,没再修,搞别的了。明天接着搞,。

补充内容 (2012-5-5 17:52):
终于搞定了,驱动板正常,给高压的14V不良,不定式跳变,量了多次只有1次看到跳变,大多时候正常看不到跳变但也点不亮,可能保护太灵敏了,更换滤波正常了

网友:
这些板的电路图一般好像很难找。

经验维修吧,高压不出实在搞不定就是换通用高压条。

嘿嘿。

如果是电源无输出,修不出也只有换通用。

液晶好在有通用的代换。

网友:
屈指可数的几个件,,哪里坏了换哪里就OK。。。

网友:
就是了,实在修不好就换通用的,

网友:
和楼上的意见一样!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换通用的吧,这也值不了几个钱,有时修这个东西,头都大,而且还吃力不讨好!

网友:
“不过还没完,现在故障是按键灯闪,按键不能开关,还是点不亮显示器,按键板正常.......”
电源板更换了那么多的元件,估计是雷击的。既然5V修出来了,就检查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通用板人家还发什么贴!做维修就是修 换的话没什么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