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楼主(2012-05-04):
   主板能通电不跑马,但有复位?      想问问该如何下手啊!谢谢

网友:
刷BIOS

网友(点评):
神啊,你有来了。

网友:
那全部查下了,看供电、时钟、复位(特别是复位看所的都出来没有)如果出来,就是查BIOS,就好是找个先刷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要查数据总线!

网友:
谢谢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