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的怪板!!!

楼主(2012-05-04):
昂达N68主板不过内存1,8V 0,9V 3,3V正常 上灯坐全亮 刷BIOS原样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哥们AMD的C1 。D3的还用问:
1。换内存
2。换CPU
3。刷BIOS
4。上BGA做北桥
铁定好。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检查下内存插槽是否生锈,如果生锈了就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用酒精刷一下。
北桥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断线了!可以查址线、数据线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