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8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4):
dell1458开机电流跑到0.4左右就掉了是怎么回事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不跑信号就掉电,你看下各个电压正常吗,正常考虑南,北桥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没有,要是没有重点查U供电这块

网友:
跑马了吗~ 或者查下CLK  和 RST 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我真的不会, 路过

网友:
可能上电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