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头疼的HP CQ40 AMD独显认不到网卡,板号LA-4114P

楼主(2012-05-04):
       前天接了一台HP CQ40 AMD独显的,板号LA-4114P,故障是认不到网卡,以为网卡问题,给客户报价后就开工了,进系统测了一下,识别到了无线网卡,板上的网卡没有认到,这款机是RTL8102EL的网卡,测3V-LAN和1。2DVDD都正常,25M晶振正常起振,PLT RST有高电平,一对PCIE CLK也有正常的波形。先把网卡换了,故障依旧,换了PCI-E通道的两对电容,还是一样的认不到,电容两端的对地值差不多,从图纸上看这款机的PCI-E设备挂在北桥上面,换了一个新的北桥,也认不到网卡,从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还是老样子。网卡周围的电阻电容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网卡就是认不到?
      PCI-E的设备,北桥是如何检测到有没有它有没有的呢?还有什么信号来识别PCI-E设备是否存在?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换桥之前为什么不装下系统呢~

网友:
怪病,等结果。。。

网友:
看PCIE时种频率正常不

网友:
网卡不是南桥管的吗,干嘛不换南桥呢,

网友:
IO提供网卡的开启信号,IOE有问题也会认不到网卡的。

网友:
修到这样,好像该修的地方你都查了,应该是你哪里没查到,在查查了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是找图纸仔细的查下,比较好!

网友:
IO的无线开关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对了,你换网卡了没有哦

网友:
直接改个USB网卡进去,就可以收钱了,呵呵

网友:
我也想说这个方法哈哈哈

网友:
改USB网卡很好

网友:
改个USB网卡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