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2-05-04):
7300GT花屏  多是核心发热过大空焊,重做BGA多数能好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有点搞怪哟 。

网友:
楼主你发的帖怎么都是一句话的。。。还有你那头像我看的都想吐了

网友:
真的很恶心

网友:
就是 , 怪不得这么猥琐啊

网友:
一句话能说完还不好吗?头像不好看也没办法的也

网友:
路过,当没见过

网友:
封杀此图,昨天做了个盈通9600GT,512MDDD3的卡,硬是要全融了四个角都拨动才把花瓶解决今天用了一天了。做了三次了,还好CF260强悍不爆卡~!

网友:
最好还是重做一下BGA稳定一点,,封杀此美图不理志吧?

网友:
哈哈!太简单了把

网友:
花屏比较难搞。首先加焊。好就行了。不好的话。重置。

网友:
大侠们说的号啊,学习了

网友:
G73核心回焊容易坏!

网友:
7300gt我换显存多。加焊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