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C61GMX T1 主板BIOS

楼主(2012-05-04):
清华同方 C61GMX T1  主板是富士康给代工的 但是在富士康官网 找不到这款型号  !
这个品牌机 加不了内存  加不了显卡 加内存蓝屏  加显卡也蓝屏 只有自带的1G 内存 正常使用  主板放电 可以加上内存  但是系统里显示始终是一个G  加两个G 显示的还是一个G   在BIOS 里面查看是两个G !
是bios问题 还是不兼容 纠结中    清华同方 C61GMX T1  bios 在清华同方 和富士康官网 都没有找到  请那位高手帮帮忙解决下 有这个版本的bios 传下 让我试试 也行 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原本就不支持那么高啊,至于你好加显卡蓝屏应该是别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可以支持的  我昨晚 又试了下  在BIOS 里面 把集成显卡 内存 从256改成 64  开机加两G 内存 系统里也能认出两个G了 但是每次用都必须先放电 还得在BIOS 里面把 集显内存改下  要不加两个G 也显示一个G

网友A:
试试说不定不一样。建议用667的内存。

清华同方的bios-C61GMX T1966T1V16.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说不定不一样。建议用667的内存。

还是不好用  郁闷了 这个版本是有清华同方还原的bios  有清华同方 C61GMX T1 bios下载 地址码   我在看看其他的好用不 这个换内存启动也蓝屏 必须得放电!

网友:
这个我之前找了N久,找到了,但是我给搞丢了!这版子bios不容易坏的吧!我那个后来刷了也是没有用!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用条2G的内存呢?

网友:
处理器: AMD Athlon 64x2 双核 4800+
主板: 富士康 C61GMX T1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2GB
显卡: Nvidia geforce 9300 se (512M)
这是网上别人发的他自己的一个配置,说明是可以加内存,而且与BIOS无关的。
建议楼主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