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4E后档死在LOGO。

楼主(2012-05-04):
映泰P31
主板维修
,开机跑4E。内存工作条件正常,BIOS正常。求维修思路
主板维修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那边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换内存吧。或者是CPU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
修到过北桥坏的。

网友:
那就所有能换的先换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查他们其供电、时钟、复位啦!
同意楼主:
5.0
lqf87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SB或NB虚焊吧。。

网友:
有没有拔掉硬盘试试啊

网友:
内存正常,键、鼠无异常。通常的思路都做到了。明天准备把桥干了。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