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机不能重装系统,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04):
今天遇到一客户的Dell品牌机,说是无法装系统,本以为很简单,用XP-Ghost安装一下就行。开机(蜂鸣器短叫两声)可以进入Ghost选择菜单,进入Ghost,Ghost完成后,自动重启了,可是结果却是。。。。黑屏(等了好几分钟也是一样)
然后我断电,手动启动,进入PE,可是显示所有程序加载完成后,又黑屏了,显示器信号绿色,等了半天一样,我又重启进入Bios,加载默认值(清空Bios也试过)重启,待到XP滚动条之前那个时候还正常,到那之后就黑屏了,不显示,显示器指示灯是绿色的,属于有信号状态(显示器是正常的,也换过显示器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求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2-5-7 20:57):
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啊,不知道会不会主板有问题,唉,,,客户又赶着用

补充内容 (2012-5-8 21:08):
主机的编号是:41xnt2x
代码是8824133625
型号是380

网友:
不要解压驱动,或用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A:
直撞 要不更改硬盘兼容模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两位的说法  你试试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用慢装系统吧,那个应该是GHOST系统里面显卡驱动有问题,或者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在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

网友:
重新分区吧!换个系统盘试一下,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说个个人遇到的类似情况:
邻居的海尔品牌机系统慢,拿去楼下网吧找人帮,小伙子直接G了个新系统但进不了,重新分区后再次装还是不行,最后断言主板坏了。
找到我问买主板的事儿,我让她先把机器拿来看看什么情况。看了下,80G硬盘平分4个区,就用正常安装的般试装,进行到选择安装分区那里出问题了,显示不止4个区而且C盘也不是此前看到的20G了,格式化C盘继续直至完成,但两次启动还是进不了XP。
网上搜了半天得知有的品牌机硬盘有保护,重新分区越分越乱,要自己安装新系统得把那个在隐藏分区的保护卸掉。
重启->输密码进菜单卸掉再次重启->正常分区->安装XP,行了。
--------------------------------------
看下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也有硬盘保护的功能啊。
罗嗦半天,其实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愿楼主幸运哈~

网友:
电脑有问题就修,什么系统不系统的 我就从来没见过系统自己会出问题

网友:
.

嗯,谢谢,只是那个主机的硬盘被客户带走了,因为里面有资料,用的是我自己测试用的 没有写保护的(硬盘保护在Bios里面可以找到不?)换了两个硬盘还是一个样子 ,我门在试试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自己解决的,先检查硬盘分区,分区正确然后用纯安装的方法做一遍系统一般能解决问题,再不然就用MHDD检测坏道,修复硬盘了~!

网友:
硬盘兼容问题,一般在config一项中有SATA选项,改为compatibility,或者IDE,legacy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撞 要不更改硬盘兼容模式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上个答案

网友:
DELL 原装品牌机。 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上个答案

还没解决啊,今天比较忙  明天多试试,解决了我会上个答案的

网友C:
用纯净版的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纯净版的装一下试试吧。

不行啊,今天也试过了  还是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上个答案

都试过了  不行啊 不知道会不会主板有问题,真郁闷啊

网友C:
不行把COMS放下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把COMS放下电看看
这个我试过三次了 还是一样 我怀疑主板桥有问题,因为遇到其他板也是这样的,都是北桥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