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的TL-SF1024D的电源板

楼主(2012-05-04):
电源芯片炸了,客户找不到炸掉的东西了,求这个芯片名,只能看到TN两个字母,N字不确定,有可能是M,因为看不全。

补充内容 (2012-5-5 14:00):
是个七脚的芯片。仔细看下。

网友:
看着像是TNY2XX系列的,可以根据电路查出来的。

网友:
TNY245系列,可以跑下外围电路对比下。

网友:
可以用VIP122改呀

网友(点评):
VIPer12A性能挺不错的开关电源IC

网友:
应该是VIP122
VIP24A的。电源里的都是这两种居多,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了啊!

同意,还有个火山爆发

网友:
NPC1014,看看像不像

网友:
这个电源板好简单啊!买个也就10多元

维修价值不高,换的元件都要3、4元了,该收多少维修费呀

网友:
8角芯片&电容挂了,如果没看错的话

网友:
开关电源IC可以替代,不一定要原样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也就10多元  没维修价值

网友:
买块IC也要两元吧

网友(点评):
我这个地区内部集成开关管的5元,没有开关管的3元。

网友:
八脚芯片挂了

网友:
芯片有时候不好找,快递费比元件高多了,不值,可以看看输出电压多少,找个输出电压一样改也可以。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挂了,怀孕的先换了~!

网友:
哈哈哈 还有这种

网友:
应该是3843哦,TP的交换机经常用

网友:
最好是谁有图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