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IC管脚相连

楼主(2012-05-04):
今天焊一个IO,QFP封装128脚的,对好位置后在三面上锡焊死然后脱锡。这样做过不下10几次毫无问题,但今天发现脱锡的时候居然有些脚居然给脱歪了跟旁边的脚连在一起,反复脱了几次还是相连,只好动用风枪吹下再重新焊上去。反复几次才好。实在不明白,以前练习和来真格的时候没连脚,怎么这次就连在一起了呢?

网友:
细节没做倒!

网友:
尝试一下:温度稍高一点,焊剂多放一点,焊件稍倾斜一点,若温度不理想,则用风枪加热作辅,焊时从倾斜的焊件从高往低走,若多练几下,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一直是用400°,平放。找时间照您的方法多练习

网友:
托歪了说明你用力大了,轻点~
3楼方法不错,以前就没想到用风枪加温。

网友:
注意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