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玩游戏就死机的维修

楼主(2012-05-04):
华硕AM2主板开机上网都正常//////就是一玩网游就死机/////测温度正常///换电源盒无用--------换CPU供电IC 修好

网友(点评):
看来你修机器是有神指引哟 。

网友(点评):
这头像和维修思路一样你nb

网友:
怎么想到去换这个IC 的。。楼主有思路没。

网友:
坑爹的。
玩游戏死机换U供电IC?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应该不是板子问题吧

网友:
这是碰的吧?楼主

网友:
思路是////////玩游戏时CPU满载,供电负荷重,换过电容无果////看波不平,,,,换供电主IC     [[[[[[[[OK]]]]]]]]]

网友:
波不去没示波器还真不行啊。。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因为温度高了就死机。

网友(点评):
动不动都说桥。。。。。

网友:
看来波波还是需要有一个的啊。。。

是啊,虽然有点贵

网友:
一般这情况就先换个U和内存试下,不行再看板子

网友:
这个想法是对的,CPU供电能力变差,

网友(点评):
怎么你没有想到电源,

网友A:
在此严重口头警告楼主,看过你几篇文章,你发的贴都是这样一句话的文章,发贴是好事,但要有详细的思路及维修过程,你发这样的贴我只能以灌水贴处理,下次注意

网友A:
还有把你的头像换了,不少会员反应,影响不好,太那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此严重口头警告楼主,看过你几篇文章,你发的贴都是这样一句话的文章,发贴是好事,但要有详细的思路及维 ...

兄弟首先很感谢谢你的关注,这个文章是我个人实际经验发表出来的,一句话的文章也是文章,难道说要写上几千字就是好文章写,能把经验一句话说明白不是好事吗?比如你教学生换个电容你就对学生说:换电容就要拿烙铁/拿烙铁就要有力气/想有力气就要吃饭/想要吃饭就要------------------这样才是好文章吗?

网友(点评):
没错修好一片板就是一句话的事,比如IO坏换IO修好,桥虚焊导致不触发加焊桥修好,但如果都发这样的贴子有意义吗,这是论坛,人家要学的是你的维修思路,并不是只是听你的一句话?可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把你的头像换了,不少会员反应,影响不好,太那个了

这个头像有何问题??一不违法乱纪 二不违反本网站条例////////////是不是你对此相想歪了?????

网友C:
能发实际经验的帖是好事,能像版主那样讲讲思路更是求之不得啊,不能讲也可以,让我等新手琢磨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样感谢。版主也不必强求啊。。支持楼主!
对于头像么,建议还是换个吧,虽然喜欢带点色带想象人挺多,但咱这毕竟是学习的地方,适可而止!支持版主的意见。。
我的头像也不错。。。低调。。嘿嘿。。

网友:
楼主绝对是有神的指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像有何问题??一不违法乱纪 二不违反本网站条例////////////是不是你对此相想歪了?????

我再一次建意你换头像,不换就不要怪我做出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首先很感谢谢你的关注,这个文章是我个人实际经验发表出来的,一句话的文章也是文章,难道 ...

再说了一句话贴子谁都可以发,我一天可以发一百个这样的文章你信不,但是真实性呢?就比如你的这个贴子你只告诉了我们结果,一点思路没有,我是否要以认为你贴子的真实性,是否真有修,还是凭空乱想的?

网友:
不了解怎么思路,瞎搞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一次建意你换头像,不换就不要怪我做出处理了

换这个行吗?

网友:
版主不要生氣,你不是說這次放過他嗎?

网友:
你这人怎么这样,故意找茬是吗?我已经没有耐心和你再扯了。用我的头像可以,但是上面的字。。。。?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马上换了,要不不怪我直接把你杀了,禁止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发实际经验的帖是好事,能像版主那样讲讲思路更是求之不得啊,不能讲也可以,让我等新手琢磨也是学习的过 ...

谢谢兄弟

网友:
楼主就是来斗摆滴……

网友:
怎么修哪里就修好了呢

网友:
想不通CPU负载重和软件有关系吧?和供电有关系如何解释啊?比如说,如果是显卡有问题的话玩游戏应该也会死机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游戏软件和硬件也会有冲突导致死机的现象也有可能啊

网友:
说说具体型号可以吗,我也想看看这块板是怎么样的一块板,再次看到我帮你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网友:
玩游戏死机,电源主板什么都有可能,楼猪你怎么不先看看电源或者桥就直接换IC,神奇的撞上了吧?

网友:
楼主侵犯版主的肖像权

网友:
这样都可以,有示波仪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