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主芯片无电压不工作维修过程

楼主(2012-05-04):
AGP显卡主芯片无电压不工作维修过程:
      通电测得显卡主芯片,无电压,看到期中一个供电的8脚贴片场效应管,有碳化痕迹,用一个三脚的场效应管代替,显卡主芯片微热,有1.3V的电压供电,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
消灭0回复,楼主可不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三脚怎么可以替换八脚的

网友:
引脚弄清楚,沟道弄好就行了!

网友:
三脚怎么可以替换八脚的?三脚是一个,八脚有两个管。似乎用久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容易啊。肯定是一个N沟道的八角的。GDS对好就可以了。只是佩服楼上的这么干

网友:
要好好学学!谢谢各位师付了!

网友:
没试过......估计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