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重装WIN7系统 关不了机了 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4):
DELL M5110  重装WIN7系统  关不了机了 关机按键指示灯还亮  电流在0.7几  系统已经换了几个版本的  驱动也没有 没安装的

网友:
之前有这个问题吗,是不是本就板子有问题

网友:
考虑下BIOS程序问题吧。

网友:
BIOS问题,这种问题在DELL的XT2上很多

网友:
用PE试下,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主要是换系统之前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