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关于笔记本改装风扇问题

楼主(2012-05-04):
笔记本  风扇不转    开机正常   三线红 白  橙    在USB接口上找了个5伏电压     正负极都硬接到USB附近的     为什么风扇还是不转    因为  自己用万能表诊断了  风扇正极   以及USB附近的5伏   都OK   绝对没问题        风扇就是不转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气之下     自己拆一个手机电池   硬接风扇  还是不转   还是不转    难道是风扇坏了?????

网友:
你确定那风扇的多少V的没

网友:
风扇是可以坏的。昨天刚换了一个坏了的台式机电源风扇。就是里面的电路板或者电机损坏。

网友:
估计是风扇坏了,就算风扇是12v的,接5V也转的,只是比较慢而已

网友:
是啊   所以郁闷了   3V的风扇  接到五伏只会转的快  也不会烧坏啊    5伏接三伏  也只会转的慢而已

网友:
风扇坏了很正常的,你用供电和接地就可以让风扇转了,不转基本风扇挂挂了

网友:
风扇坏了 不用说了

网友:
都买能代用的,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