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台机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2-05-04):
一台DELL D630 无线网卡认不到,无线网卡指示闪常亮。客户说之前出现的情况是无线网络可以用,但是一直时断时续,送修过半个月没有修好,现在的象是进系统认不到无线网卡。
询问了客户现象,观察外观现象,首先考虑的就是无线网卡的供电有问题。
报好价后拆机,找到无线网卡供电部供份+3VALW通过Q94转换+3VWLAN,待的时候测量Q94  12563.3V3角控制极无电压,4角输出3.3V,这里发现问题,待机的时候4角应该没有输出,测量Q94发现软击穿,更换后问题解决。
第二台明基上网本U101C 内置喇叭正常,换接耳机无声音。确定功放和耳机接口没有问题,测量声卡芯片电压与信号正常,测量到耳机输出HPOUT_L HPOUT_R经过的电阻AR24AR25发现问题,量其阻值无穷大,更换后问题解决。

修好了就值得高兴。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供电先给了 也会影响识别不到网卡吗

网友:
可能是个别的情况, 没电压才会出现不认网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问题虽小,技术过硬

网友:
有理论和经验做基础,无往不胜啊!

网友:
楼主第一台机器  3V供电先出来了,  按道理不会影响识别不到网卡才对。

网友(点评):
是啊,照道理说是不影响

网友:
软击穿不好查找,时有时无的最难处理。跑线路功底正常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要死又不死的笔记本了

网友:
问清原因对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技术过硬 ,,,复杂的问题 就这样修复了

网友:
看来要学会看图纸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哪位老大能教下我呀。

网友:
图纸 看不懂   怎么看啊

网友:
楼主的D630  是 什么芯片组的、》 ?  我这有块板子 不知道是630 还是630

网友:
楼主的D630  是 什么芯片组的、》 ?  我这有块板子 不知道是D620 还是D630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0158#lastpost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供电先给了 也会影响识别不到网卡吗

并非什么软击穿,叫漏电更贴切些,待机下的漏电在开机后反而供电不足,应急维修可将d,s直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非什么软击穿,叫漏电更贴切些,待机下的漏电在开机后反而供电不足,应急维修可将d,s直连即可

网友:
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