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04):
T40不认网线,拆机后检查发现网卡芯片背面有4处电容地方短路,拆掉电容后依然短路,见图片红色圈内,往下查之后发现,南桥背面也有一处电容短路(拿掉电容后一样),此处与网卡短路处相通,这问题在哪里?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确定短路那你就拆连着的芯片  谁也不会时候不拆芯片就知道哪里短路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呀

网友:
南桥和网卡都烧了把

网友:
拔了 网卡 在量吧。估计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快试试

网友:
赞同拆了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网卡和南桥都要有可能

网友:
郁闷,不敢修下去了,再修下去主板都费掉了,毕竟机子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唯独网线不能使用。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网卡芯片短路了

网友:
先简后繁的原则,因此先将网卡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A:
网卡芯片是BGA封装的,没有BGA用风枪不敢下手呀。

网友:
你这种情况网卡的可能性大点,先拆了网卡再量量看还短不短,还短的话就追查到NQ那里去!

网友:
系统中不认网卡的,有可能是网卡芯片问题。加电脑网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有吗,发烫吗?

网友:
主板短路,

网友:
网卡都没拆掉 还短路  说清楚吗

网友:
看图纸,看是数据传输还是供电的电容,拆了还短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干网卡,在干南桥

网友:
拆网卡量,网卡拆下来还是简单的`!

网友:
如果能开机,只是网卡不认的话,那说明应该是网卡部分出了问题,而不用去其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是BGA封装的,没有BGA用风枪不敢下手呀。

反正网卡不能使用,你就用风枪吹吧,吹下来看不短路就是网卡问题了

网友:
网卡和南桥都可能挂啦

网友:
挂了就干

网友:
短路的地方是3.3V电容供电

网友:
这个网卡用风枪很容易干下的,用BGA反而麻烦。

网友:
干下容易,干回去就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