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6GCT 无复位主板维修

楼主(2012-05-04):
昂达946GCT 无复位主板维修
故障现象:无复位(复位灯常亮)
按流程检查:
1、通过询问客户,说开不了机。
2、用客户的设备,上诊断卡,直接点,发现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然后果断拆板。
3、检查外观,发现内存旁边一颗电容鼓包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果断操刀先换了再说。然后打各供电阻值,没短路之后,上设备,上诊断卡,发现故障依旧。换我们自己的设备上去还是一样!
4、到这里了,就先测量各电压是否正常,上CPU假负载,测量CPU核心电压,发现只有0.5V左右,明显偏低。
5、根据时序,测量总线发现总线电压也不正常,继续往下查内存供电,测量发现内存电压也不正常。这时想到这边换了一个电容,那旁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正常呢!用手摸发现内存旁边一个芯片温度有点儿高!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电压不正常呢,果断换了!上设备上诊断卡!居然跑码了!
6、到这就结束了!人生的修的第一块主板,就这样解决了!我是新手。写的不好不够清楚的地方,请大家见谅!希望大家给加点分分吧!想下点学习资料,总发现分不够用!悲剧了!

网友:
还行吧   继续努力

网友:
这种内存电压不正常的,还算是比较好修的。要得到下载分就就多泡在论坛上,多看多问多发贴些有含量的贴。还是恭喜楼主修好了板。

网友:
冒昧问下,原先跑00还是直接无码

网友:
不错,谁都是从简单开始的

网友:
LZ知道那个是什么芯片吗?要是不发烫呢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呀,一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也不知道吗?这样让人感觉不怎么真实....

网友:
刚开始学也不在意是什么芯片了。好了就行。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