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魔T12HD维修纪实

楼主(2012-05-04):
前几天一客户拿一台MP5进店维修,症状为显示屏幕是反的,就像通过镜子看的一样。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重刷固件就会好。机子是蓝魔的,在系统里面看是t12HD,在官网下载最新固件刷新程序刷机,开机故障依旧,连续下载几个,把这个型号的所有固件刷完,故障依旧.
看见官网还有一个T12型号,就像会不会是T12型号呢,因为客户自己或朋友刷错固件造成现在屏幕翻转呢,想着刷T12的固件试试,结果官网写明2者固件不可互刷,否者机器会损坏。看着有点吓人啊,万一真刷坏了,用户要陪就不好办了,毕竟人家拿来时还是可以使用的,就是看着别扭,操作不方便而已。
但又一想,刷固件不就等于电脑装系统吗?装系统会装还电脑?不可能吧,试试不行就再刷回来就是了。
说干就干,在蓝魔官网下载T12固件程序,刷机成功后,机器黑屏。但连接电脑有反应,可以再次刷机,但每次都不能成功,总是在刷机快完成时提示出错。郁闷了……,不会真就刷坏了吧。
还就不信邪了,反复不停地刷T12,T12HD的系统,竟然没一个可以刷成功的。
没辙了,拆机,看见主板上分明还写着T12的字样,再次无语,到底是T12还是T12HD啊?
用终极短接法短接后,再次刷机T12HD的系统,刷机成功,屏亮了,依然是反的。心想着难道还是得刷T12的系统,反正短接法可以再刷回来也不怕变砖。于是又刷了一个T12的系统,再次黑屏。无语……,再次短接法,再刷,竟然还是出错,不能成功刷系统了。
不会这么背吧,短接法只是偶尔有用?
又不停短接,不停地刷系统,终于再次刷进T12HD系统后屏亮,故障依旧。
算了,折腾了一下午,能恢复原样也不错了。万一用户要我陪就不划算了。
哎……赚钱还真难,白忙活了一下午,还虚惊一场。
真不知道这么个破万一屏幕完全翻转该怎么修了……

网友:
你怎么不问一下客户怎么使用出现的这个情况呢,又时候屏坏了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屏除了是反的,看不出任何异常。
个人认为屏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去看看瓶的阵脚定义你就明白了接触不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瓶的阵脚定义你就明白了接触不好而已

屏线接触不好?
没试过,应该还给客户了
感觉不会是接触问题吧?

网友:
还真不好说,也许就是屏线松了或者真是屏坏了, 不然你的终极大法都用上了怎么可能还不好呢

网友(2012-06-06):
你用什么刷的 能教一下我么

网友:
挣钱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
反正短接法可以再刷回来也不怕变砖   楼主什么是“短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