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M3-RL刷BIOS

楼主(2012-05-04):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梅捷SY-A78LM3-RL主板维修,还挺新的,是网吧机子来的。同行说是那个网管闲的蛋疼,没事做去网上下载一个BIOS,自己去升级,结果BIOS没有升级到,板子点不亮了。看了一下板子,内存槽是DDR2和DDR3两种槽子的,BIOS芯片也是双BIOS的,一个管DDR2的,一个管DDR3的,难怪那个闲的没事做的网管升级BIOS会悲剧。于是上电开机,跑码跑到13停下来了,复位也是一样,不管是用2代内存还是3代内存都是一样。于是,自己上网上找了一个BIOS,下载下来解压一看只有DDR3的,没有DDR2的。刷进去,开机还是13。估计DDR2那个芯片的程序也有问题,于是叫同行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把DDR2和DDR3的BIOS保存出来分别刷进去。结果,用2代内存的时候机子亮了,用3代内存的时候还是跑13,这下不解了?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上的是什么CPU了,AMD几千+以前的U是没有集成DDR3内存控制器的!

网友:
不错,现在内存控制器都集成在CPU内部了,和北桥没关系了。

网友:
你确定DDR3的BIOS烧录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个DDR3有可能是假的  你看看另一块用DDR3能亮吗

网友:
看看他用的是什么内存,这种板子又不能同时用两种内存,只刷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他拿过来就是DDR2内存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还有种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像早期上两种内存的板子一样,应有一组跳线来区分DDR2 或DDR3。

网友:
你先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CPU。

网友:
机器本身用DDR2 还是DDR3 就刷那种就行

网友:
这种板子上不了AM2 的U吧,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看原板能用3代不

网友:
一个板能上双代内存,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看一下CPU支不支持DDR3先啊。。要是不支持再怎么测也没用

网友:
支持双内存的板子很不稳定例如onda N61

网友:
这种过度版子建议上什么内存耍什么型号

网友:
就像楼上所说的那样

网友:
哇 还有这种板纸啊

网友:
量一量电压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上的是什么CPU了,AMD几千+以前的U是没有集成DDR3内存控制器的!

恩,是的,他那种板子DDR3的内存上不了!

网友:
上AM2的U只能用DDR2。上AM3的U。DDR3的内存才能用。正解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