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64M刷BIOS怪问题?

楼主(2012-05-04):
这烂板现在只能刷1.02的BIOS才能正常开机,刷高于1.02版的BIOS后面的debug灯必定显示03
大概2分钟后显示屏才有显示自检。网上买了新BIOS芯片刷1.08版BIOS开机还是一样黑2分钟。。。。
后来在BIOS里发现CPU的外频被锁定成456
F10保存也没有用,正常这里是200的。估计是这个原因开机才会黑屏2分钟。

补充内容 (2013-7-27 10:35):
已解决原来刷了自己修改“BIOS保护关闭”才出现的情况,刷官方原版OK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外频太高开不了机

网友:
456开不了机,BIOS可能自动重启

网友:
上面的设置项都是auto,把他们逐个改一下看看,应该某一个改动后,那个456就可以更改了。

网友:
没遇到过    LZ为什么一个BIOS还要去网上买啊

lz钱多的没处去

网友:
我有台华硕的跟这样子差不多    以前是XP的   现在我换啦个win7  好啦      系统换一下也可解决 试试吧

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A:
您好  我不知道 要两分钟才能点亮  和系统有什么关系  求解

网友:
恢复成最安全设置看一下,这个外频太高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下啊?

网友:
楼主上官网上看一下BIOS文件的介绍呀,是不是以前版本刷高了,现在刷不回来了,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求解,也没遇到过

网友:
BIOS 不是版本越高越好呀,为什么要升级呢?1.02不是可以用吗?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吗?

网友:
AMD的HT时钟频率一般都1000以上的,我的老速龙3200+单核都是1000M的HT,都没问题,低了开机肯定不会影响,高了有可能开不了。

网友:
换cpu就会好的,和478时代的CD一样的概念`!支持新cpu

网友:
这个问题 没遇到过  求解学习下

网友:
除了换CPU我未试过其他方法都不行了。现在AMD 3000+ 64
回复3楼:不行,随便改一个选项就是在400和456这2个值变没有其他数值了
回复4楼:主板本身的BIOS芯片刷BIOS刷到开机不自检了连ALT+HOME的机会都不给了,
         买个新的热拔才救回旧的。
回复9楼:我的确刷了1.09后出问题了,断电蓝屏后回旧的BIOS就变成这样,但是新的BIOS芯片刷1.08插
         进去开机提示HT什么失败
刷其他版本的BIOS显示CPU/HT=900多,PCI外频=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不知道 要两分钟才能点亮  和系统有什么关系  求解

只是说我遇到那台机器是这样子,像经验一样告诉你们。   系统这个东西深究我也解释不了 ,我不是搞软件

网友:
其它版本试过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刷了修改版BIOS

BIOS还是在官网下的好